[STM32] STM32怎么读出计数器的值????????

楼主(2014-07-20):
STM32计数器寄存器里面的值溢出了怎么才能准确的读出计数器寄存器的值????????????

网友A:
什么值溢出不是已知的吗

网友B:
这也算问题?

网友C:
直接读计数器(TIMx_CNT)寄存器的值,就得到计数器当前值。

网友D:
TIM_GetCapture3(TIM3); //获取当前计数器值
我这个应该是获取tim3通道3的计数值的                        你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