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助

楼主(2014-07-20):
各位大神这个电路怎么分析?看起来可用叠加原理,可是那个反相端接地的电阻怎么解释,分析不透啊?????

网友A:
如果,输出是9.78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输出是9.78V。

仿真结果好像是8.3几伏,实际结果也差不多

饱和了中吧,正负二端有没有相等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仿真结果好像是8.3几伏,实际结果也差不多

你用理想OP替换仿真下,

网友B:
看书去吧  有问这个的时间找本书看看都明白了
亘古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