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wim prog error [42001]: prog timeout 如何解决

楼主(2014-07-20):
TI, ST, App, ic, IO
仿真调试 stm8s903
-> Chip-reset...
  ** Application stopped:

-> Continue...Error:  swim prog error [42001]: prog timeout

  ** Application stopped

网友A:
板子单独供电试试,板载功率过高或者有大电容的话仿真器带不起就会有这种情况,我遇到过

楼主:
与您的情况不一样, 程序不写EEPORM ,就不会出现。

楼主:
现象已经解决,但是不确定是否从根本上解决。
之前的程序流程是
先解锁,再比对EEPROM数据时正确,如果不正确写入新的数据,退出前上锁
现在的流程是
先比对EEPROM数据时正确,如果不正确  再解锁 写入新的数据,退出前上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