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如何编程实现流水灯?

楼主(2014-07-20):
IAR编程如何实现流水灯?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单片机?
很容易的,思路和在51单片机实现是一样的。只是具体的代码可能不同

楼主:
我想询问一下是否可以实现循环移位?要不然程序有点冗长!

网友B:
和51基本一样,只是写法变了一点而已,建议去看几个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51基本一样,只是写法变了一点而已,建议去看几个例程。

循环移位 貌似不行吧!我编译的时候提示错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循环移位 貌似不行吧!我编译的时候提示错误!

发出来我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出来我看下。

谢谢,我知道了。430中可以使用循环移位,。我当初是因为";"封号的中英文格式弄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知道了。430中可以使用循环移位,。我当初是因为";"封号的中英文格式弄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