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tm32f105 host usb的硬件设计问题请教

楼主(2014-07-20):
一定要加上这个stmps2141str 芯片吗?可以去掉吗,如果不可以,用什么便宜的ic可以代替,4块多啊这个,太贵了

usb host部分电路

usb host部分电路

看下面的说明好像是说这个ic在OTG的时候是有用到的,那么只作为HOST可以去掉吗?

网友A:
如果LZ这个电路是自己做来试验的 可以不加
如果这个电路是做产品的 还是要加上

楼主:
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吗?不想加啊

网友B:
LZ你看看这颗芯片在这里是起什么作用的?

不明白的话,看看这个片子的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