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jic文件烧写

楼主(2014-07-20):
(无正文)

网友A:
uartus II烧入EEPROM
1.点击files→convert programming files
2.Program file type选择JTAG indirect configuration file(.jic)
3.Configuration device选择需要的eeprom型号:EPCQ256
4.单击input files to convert窗口中的flashloader,右侧的add device按钮变为有效,点击add device,选择所需型号:ArriaV 5AGXFB3H6ES
5.点击add sof data,然后点击input files to convert窗口中出现的sof data,右侧按钮随之变化,点击add file,选择相应的sof文件
6.设置完成后,界面如下。
7.点击generate完成文件转换

网友A:
这个发多了,帮你下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