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7-21):
ccs5.0里面,如果我一个字符为0x18,<<4后会变成怎样的呀?

楼主:
求助大家了

网友A:
C语言最基础的,左移4位,不懂可以翻翻C语言的书

网友B:
左移四位

网友B:
一般情况会变成二进制10000000,也就是0x80

网友C:
将该数据左移4位的,就相当于将该数据乘以16倍的,0x18扩大16倍后大于255了。

网友C:
所以需要取它的补码的0x80,即128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