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10问题

楼主(2014-07-21):
用ADC10 测量正弦信号怎么设置ADC,如何确定adc取样是一个周期,或者超过一个周期

楼主:
想用ADC10测量正弦信号峰峰值,频率

网友A:
要用一定的算法来识别

网友B:
这个是需要通过计算控制的啊,先看下被采集的信号的周期是多少的

网友B:
再根据需要设置你的采样时间间隔的,以及需要采集多少个点的就可以啦

网友B:
然后对采集出来的一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的就可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