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代码的具体作用是神马

楼主(2014-07-21):
#pragma vector=PORT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2(void)
{
      _DINT();     //关中断
      delay_ms(10);     //延迟5ms,消抖  延迟5ms 10ms都行
    if((P2IN&BIT2)==0)   //如果为低,即按键真的按下了    因为是下降沿触发中断,所以要检测是否为低                  (P2IN&BIT2)==0
       {
                           //正弦波
                           key=222;
                           tt=1;
                           LCD_init();
                           lcd_pos(1,0);
                           for(i=4;i<10;i++)
                            {
                                     write_dat(aa[i]);
                            }
                           lcd_pos(3,0);
                           for(k=0;k<6;k++)
                              {
                                write_dat(name[keynum][k]);
                              }
       }
    if((P2IN&BIT1)==0)
      {
               delay_ms(1000);
               if((P2IN&BIT1)==0)
               {
                       // 锯齿波
                       key=221;
                       tt=1;
                       LCD_init();
                       lcd_pos(1,0);
                       for(i=4;i<10;i++)
                        {
                          write_dat(bb[i]);
                        }
                       lcd_pos(3,0);
                       for(k=0;k<6;k++)
                       {
                          write_dat(name[keynum][k]);
                       }
               }
             else
              {
                if(tt==1)
                    {
                 if(keynum<12)
                   keynum++;
             else
                   keynum=0;
               Tccr0=numt1[keynum]+numt2[keynum]+numt3[keynum]+numt4[keynum];
               lcd_pos(3,0);
               for(k=0;k<6;k++)
               {
               write_dat(name[keynum][k]);
               }
                    }
          }
            }
    if((P2IN&BIT0)==0)
      {
              delay_ms(1000);
              if((P2IN&BIT0)==0)
              {
                    //三角波
                    key=220;
                    tt=1;
                    LCD_init();
                    lcd_pos(1,0);
                    for(i=4;i<10;i++)
                      {
                          write_dat(cc[i]);
                      }
                     lcd_pos(3,0);
                     for(k=0;k<6;k++)
                       {
                         write_dat(name[keynum][k]);
                        }
              }
         else
              {
               if(tt==1)
                {
                     if(keynum>0)
                       keynum--;
                     else
                       keynum=12;
                       Tccr0=numt1[keynum]+numt2[keynum]+numt3[keynum]+numt4[keynum];
               lcd_pos(3,0);
               for(k=0;k<6;k++)
               {
                  write_dat(name[keynum][k]);
               }
                 }
              }
      }
     P2IFG &=~(BIT0+BIT1+BIT2);      // P2.2 IFG cleared  软件清除中断标志位
     _EINT();    //开中断
}

楼主:
这段代码是在产生波的代码的下面。
这段代码的作用是不是通过按键调整频率的作用啊?如果是的话具体怎样操作的呢?

网友A:
貌似是选择波形的按键处理程序,并操作显示屏显示相应波形

网友B:
这个是通过按键输出一定的波形图形的吧。

网友C:
通过按键输出一定的波形图形

网友B:
再仔细的看了下的,这个就是利用按键选择输出不同的波形的波形发生器,并且可以再LCD上显示出来的。。

网友D:
检测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