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文件能不能直接替换

楼主(2014-07-21):
用launchpad,在论坛里面下载了一个led闪烁的程序(可执行。)
我把里面的include src文件换成了1.26版本的头文件和c文件以后就不能运行了?

楼主: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这个好像不行的啦

网友B:
不能运行提示的错误是什么 啊
这个说不好    头文件里面具体怎么写或怎么相互调用

网友C:
这个是不可以的,不同版本的头文件的里面是有差别的。

网友D:
编译能否通过呢?建议楼主检查o设置。

网友E:
应该可以的,按名称调用,参数写对就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