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M35H系列芯片问题

楼主(2014-07-21):
F28M35H系列芯片没有外扩地址线与数据线么?如果没有的话想外扩RAM怎么办?

楼主:
此外,片上还有两块32M和64M的RAM能做普通RAM使用么?能供C28的控制核心用么?

网友A:
那就找相关的总线芯片的就可以啦。

网友B:
如果没有提供总线接口    这就不好与存储器做到无缝连接了
根据接口或相关存储器做相应的处理吧

网友C:
该芯片的我不是很清楚的,不过在百度上搜搜吧。

网友D:
EPI模块应该可以外接的

网友E:
有EPI模块啊,M3可以外扩RAM。不过外扩RAM区域,28X侧不能直接访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