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共射极放大电路的偏置电路电流与基极电流的关系?

楼主(2014-07-21):
(无正文)

网友A:
分压基本不再受基流影响而大体稳定

网友B:
为了减少基极电流对偏置电压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压基本不再受基流影响而大体稳定

那倍数过大除了功率之外会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A(点评):
可能降低电路输入阻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倍数过大除了功率之外会有什么影响呢

太费电。

网友D:
这时为了护理积极电流

楼主:
恩,知道了,看来偏置电路是静态工作点、基极电流、输入阻抗和耗散功率的综合考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知道了,看来偏置电路是静态工作点、基极电流、输入阻抗和耗散功率的综合考虑 ...

不仅偏置电阻,其它元件的选择绝大多数情况下也是综合考虑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仅偏置电阻,其它元件的选择绝大多数情况下也是综合考虑的结果。

只知道要综合考虑,但是不清楚要考虑哪些因素,或者说考虑不周全,所以还是要多学习总结

网友E:
如果对偏压稳定要求高,可以用稳压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如果对偏压稳定要求高,可以用稳压电路。

那就不能用于共射放大了,

网友E(点评):
此电路以前收音机用于变频电路。如果用于共发射极,Re根据需要加旁路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就不能用于共射放大了,

10楼电路,改动一下,还是可以用于共射电路的。
在三极管基极与两支二极管正端接入电阻。
另外,二极管稳压可以用于变压器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