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地,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4-07-21):
请问这两种接地可以直接接在一起吗?

网友A:
数字地和模拟地的资料你可以找找,pcb上这两种还是要分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

那应该怎么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应该怎么接?

没听懂你说的“那应该怎么接?”是什么意思,按照电路图该怎么接就怎么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听懂你说的“那应该怎么接?”是什么意思,按照电路图该怎么接就怎么接, ...

:L  好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吧!

可以用一个磁珠隔离,或者0欧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这个资料:http://wenku.baidu.com/link?url=wip9vL2T7edAfh2CvPy3yCfAmnjXSViamXd3-2biWqII6923nA-Yy- ...

既易懂又形象,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既易懂又形象,谢谢了

:lol不客气,多多交流:handshake

网友D:
肯定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不行

??

网友E:
看看模拟电路与数字电路的电源是不是隔离的,要是隔离就不能接到一起;要是不隔离,可以采用单点经过磁珠连接到一起。当然如果觉得相互影响不大,直接连接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