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新手求教

楼主(2014-07-21):
gp, GPIO, pi, IO
GpioMuxRegs.GPAMUX.all=var1是什么意思   尤其是这个var1

网友A:
你看一下宏定义的时候var1怎么定义的
然后看一下datasheet相关寄存器就知道了

网友B:
用ccs里边的find查找这个var1,看它宏定义为什么数字,DSP的GPIO为复用口,设定为0为通用输入输出口,设定为1为特殊功能口,寄存器里边都有介绍的,自己好好看看

网友C:
个人觉得var1绝对是一个变量或者宏定义
你就这么理解吧   给寄存器GPAMUX赋值了var1或者var1里存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