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9中添加uip_init()后,STM3F429不能常启动

楼主(2014-07-21):
STM32F429用SPI4可以正常读写ENC28J60的MAC地址, 在程序中只添加tapdev_init()时,STM32F429可以正常启动,但在程序中添加uip_init()或httpd_init()后,STM32F429就不能正常启动了,在线调试时,发现程序不能进入main主函数,高手们帮忙分析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因为涉及的代码太多, 这里就不贴代码了。

网友A:
BKPT 指令可使处理器进入调试状态。 当指令到达某个特定地址处时,调试工具可以使用此指令来检查系统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BKPT 指令可使处理器进入调试状态。 当指令到达某个特定地址处时,调试工具可以使用此指令来检查系统状态。 ...

非常感谢,根据你的提示,我大概知道了解决办法,晚上回去试下。

楼主:
问题是解决了,但是现在又有新的问题了,就是ping包延时厉害,时间在1秒到5秒之间,当PING包过程中打开网页时,速度很慢,ping包就会丢包,等网页打开后,就不再丢包了。这是什么情况,有什么方法提高速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