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电路模块,求指教。

楼主(2014-07-21):
之前学过一些电子元件的基本知识,现在想要学电路了,要理解各种模块的原理,但是东西太多不知道从什么开始才好,都看不懂。最近在研究电源电路的基本原理和各种变化。不知道下一步该怎样,求指教。。。

网友A:
先拿实物练练手,感受才深刻

网友B:
把你目前能看到的电路都搞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拿实物练练手,感受才深刻

几乎每隔帖子都能看到你的回复,而且每次都很考前。。你不工作吗,还是每天的工作就是在论坛回答问题??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几乎每隔帖子都能看到你的回复,而且每次都很考前。。你不工作吗,还是每天的工作就是在论坛回答问题?? ...

我也是不忙的时候回回贴,大部分都是晚上回复

网友D:
看了理论之后再动动烙铁。这不就是理论结合了实际?另外在看看一本比较好的关于模拟的书。

网友E:
做电源emc貌似很重要

楼主:
你们说了半天还是没给我个方向,连个章程都没有列出来。。。像打太极一样

网友F(2015-02-22):
要求学习电子知识那是好事情哦,你想制作电源部分,就应该先制作一个可调稳压电源,LM317是否可以制作一下呢,这个电源模块可以从1.25v-30v可调的,1A输出,最大1.5A,当然最好在317上安装一个散热片哦,不过这个模块电源效率不太高。另外也可以安装一个大电流可调稳压电源,LM338可调三端稳压器集成电路,他可以输出5A的电流,最大12A,输入电压35v,输出电压1.2v-32v,散热片不要忘记哦。这二个电路图在网上是很多的。祝你成功!

网友F:
你可以在网上购买套件进行焊接,套件种类很多的,一边理论学习一边实际操作,学电子必须花钱做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