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HCTL-2020对光栅尺信号解码并用LCD12864显示计数值乱码问题

楼主(2014-07-21):
用HCTL-2020对光栅尺信号4细分辩向,用MSP430F149读取HCTL-2020中的数据并用LCD12864显示计数值,加计数每次到32767显示屏就乱码,找了很久找不到原因,程序中没有中断,HCTL-2020中有16位可逆计数器,请大神们指点,感激不尽!!

楼主:
求解答啊,大神们

网友A:
有可能是数据溢出了,不确定,建议楼主提供下电路图和代码

网友B:
看下你的计数的是有符号型的还是?无符号型的可以加到65536的。

网友C:
看样子是溢出了。你得检查一下 如果是从32767 变到-32767  类似这种跨度大的变化 那就是溢出了。需要你自己在程序里进行修正

网友D(2018-07-25):
引用 网友B:
看下你的计数的是有符号型的还是?无符号型的可以加到65536的。

求问,如果用HCTL2032,CLK引脚如何与32单片机引脚连接,是任意的IO口都可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