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5V转3.3V的问题,求指导。

楼主(2014-07-21):
我看到网上一个MPU6050模块,它说是支持3.3V和5V供电。然后看了一下其实物图,发现用了一个SOT-23封装的LDO来将5V转成3.3V。其原理图是画了一个类似DCDC的芯片,但是没标注型号。
我想问的是,当输入电压为3.3V时,LDO不就没工作了吗?(因为LDO工作的条件之一是Vin>Vout,具体输入电压要高出多少输出电压,要看具体型号。 )
那么就没有输出电压了。那这个模块为何写说能支持3.3V工作?请大师们给我指导一二。

网友A:
应该是类似这样:
输入3.4V、输出3.30V,没有问题。
输入3.3V、输出3.28V,满足Vin>Vout,同时3.28V的输出仍然可以让3.3V的用电电路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类似这样:
输入3.4V、输出3.30V,没有问题。
输入3.3V、输出3.28V,满足Vin>Vout,同时3.28V的输出 ...

请问Lymex,有什么LDO能满足压差怎么小的LDO型号吗?能举个栗子吗?我看过类似LM3480等都不能满足这个条件啊。

网友B:
我感觉是超低压差ldo或者说你买的时候和他说多少V供电然后给你不同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类似这样:
输入3.4V、输出3.30V,没有问题。
输入3.3V、输出3.28V,满足Vin>Vout,同时3.28V的输出 ...

噢!我找到了一款!

网友C:
你去度娘上面看看LDO( low dropout regulator)的百科就明白了。。

网友D:
这种小电流的LDO 压差很小的
比如tps7933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去度娘上面看看LDO( low dropout regulator)的百科就明白了。。

好的 谢谢斑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小电流的LDO 压差很小的
比如tps79330

嗯嗯 刚才我也在datasheet5查到了一款

网友E:
现在LDO的设计能力已经很好,基本都是1mA对应1mV以内的压差,就是国产的随便找个都能满足

网友F:
图片上的LDO,我们有 QQ:1094642907

网友G:
正好最近也接触到LDO,学习了。

网友H:
是的,这种低压差,低功耗的LDO非常多,很久前用过几款。
如果国内的不好搜,可以先找日系然后搜国内兼容的,可惜google今年不好用。

网友I:
如果是LDO,规格书上的dropout电压注意一下,相同电流,不同输出电压下也是不同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D:
这种小电流的LDO 压差很小的
比如tps79330

能给推荐一个3.3V转2.5的吗

网友D:
要多少电流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J:
能给推荐一个3.3V转2.5的吗

SGM2019,当年国产手机上曾经很风靡的一款LDO,高PSRR,可直接给RF 模块供电

网友K:
要看负载功耗有多大了,负载大,压降大,偏离3.3V大,严格上来讲,这种设计是不科学的,
如果3.3V还不如直接送给负载,当然要做好滤波。

网友J:
引用 网友E:
SGM2019,当年国产手机上曾经很风靡的一款LDO,高PSRR,可直接给RF 模块供电

有没有SOT-223封装的啊 我之前用的ams1117,但是那个要求输入4v以上。。,结果输出就不到2.5v,我想换个相同封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没有SOT-223封装的啊 我之前用的ams1117,但是那个要求输入4v以上。。,结果输出就不到2.5v,我想换个 ...

你可以试试MCP1700。我昨天刚好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要看负载功耗有多大了,负载大,压降大,偏离3.3V大,严格上来讲,这种设计是不科学的,
如果3.3V还不如直 ...

我也是这样觉得。一开始我也觉得都3.3V了为啥米不直接供给负载,可能是有些产品为了更好的兼容性能才这样做的。但是实践的经验说明,这样做也是可行的。

网友E:
这种LDO很少有SOT-223这么大封装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样觉得。一开始我也觉得都3.3V了为啥米不直接供给负载,可能是有些产品为了更好的兼容性能才这样 ...

可以设计成自动切换二选一的方式,也能做到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