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模拟乘法器芯片AD835

楼主(2014-07-21):
这是AD835构成普通乘法器的电路图,求大神指导R1和R2怎么取值?
我按照这个电路焊在万能板上,为什么输出一直都是0,求解!

网友A:
参考这个图就讲的比较清楚了,增益4倍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这个图就讲的比较清楚了,增益4倍左右;

哦   谢谢啦!我是要焊接成实际电路,我想问一下,这两个接地可以直接接在一起吗?如果不能的话,应该怎么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   谢谢啦!我是要焊接成实际电路,我想问一下,这两个接地可以直接接在一起吗?如果不能的话,应该怎 ...

模拟地和数字地肯定要连在一起;

电路的功能,你用面包板搭起来试试看,具体我也没用过;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要连在一起;
用面包板搭起来试试看,具体我也没用过;

谢谢啦!附件下不下来,能通过QQ发我不? 511382491   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啦!附件下不下来,能通过QQ发我不? 511382491   谢谢啦

你到ADI官网下好了,资料比较全;
http://www.analog.com/zh/special-linear-functions/analog-multipliersdividers/ad835/products/product.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这个图就讲的比较清楚了,增益4倍左右;

这个电路图的意思是W=4X1Y1?

网友B:
先检查电源。在看1和8的输入是不是有信号。另外保证一定要连接了,别虚焊之类的。另外加大信号的幅度。还有。你示波器是不是有问题。你说的是0是示波器看到的数据是0、示波器显示要设置对。另外片子一般不会有问题。如果这都没问题那就是你人品问题。

这是自己调过的835.波形完全正确。PCB这个的。18接2个小电阻到地。4脚接个小电阻到地。电源有了。直接测量5脚就调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电源。在看1和8的输入是不是有信号。另外保证一定要连接了,别虚焊之类的。另外加大信号的幅度。还有 ...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电源。在看1和8的输入是不是有信号。另外保证一定要连接了,别虚焊之类的。另外加大信号的幅度。还有 ...

应该没有虚焊,我用数字万用表都测了,该连通的都是通的;示波器没问题;加大信号幅度是什么意思?AD835的输入电压范围不是±1V吗?我就是开始接的输入信号是±5V的正弦波和5V的矩形波,不知道这样接对芯片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没有虚焊,我用数字万用表都测了,该连通的都是通的;示波器没问题;加大信号幅度是什么意思?AD835 ...

你这也太大了吧。电源才只有这么大,你加的信号就这么大了。你自己算算最大值相乘有多大?如果还有835换一片把信号减少接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也太大了吧。电源才只有这么大,你加的信号就这么大了。你自己算算最大值相乘有多大?如果还有835换 ...

这是我焊的电路板,换了一块芯片,输入也改成不到±1V的正弦和1v的矩形波,为什么输出还是0呀!求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B:
先看18脚输入是不是你说的的1V的正弦和矩形波。再量下电源是不是+-5正常的。然后把4脚接个小电阻50欧左右的到地。5脚不接任何东西。直接用探头看难道还没有输出吗?你那电位器是调节放大倍数的吗。先不用他

网友C:
1和8脚都接直流1V,测试下输出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18脚输入是不是你说的的1V的正弦和矩形波。再量下电源是不是+-5正常的。然后把4脚接个小电阻50欧左右的 ...

还是没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和8脚都接直流1V,测试下输出是多少;

输出也还是0!

AD835可能坏掉了。

网友D(2015-08-12):
AD835的输入信号x,y都是模拟信号吗?z端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E(2018-07-03):
大神,请问一下z1接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