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直流无刷电机正反转电流差8倍,求指点

楼主(2014-07-21):
直流无刷电机50V,带霍尔传感器,正转电流0.5A,反转电流4A
分别实验,反转时改控制时序,
正转按照资料给的时序控制,没问题。反转时霍尔传感器相同的位置,使电流反向 ,能转,但电流很大,电机声音上没听出异常

楼主:
正转反转分别进行,没有在正转状态下突然反转,而是电机停了以后再反转

网友A:
用的什么控制 MOS管 H桥么 双极性控制的话 得设置死区时间 。死区时间设置不好 上下臂直通 电流大

本人做的单相电机调速视频 PID速度环 误差小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UxNTA5ODI0.html

本人做的同步电机控制SVPWM控制PMSM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c0NjMzMTQw.html

本人做的单相电机调速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AwMzI3NzY0.html

本人做的直流无刷电机控制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QyNDQ1OTM2.html

本人做的直流无刷电机控制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gyMTg0MzM2.html

本人做的直流无刷电机控制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gyNjEzNDQ4.html

本人做的SVPWM 控制BLDC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E4MjczNDg4.html

本人做的无传感器控制BLDC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I0NTI4MTk2.html

本人做的单相串励电机控制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M0MjI3Nzky.html

楼主:
电机正传、反转都是相同的条件下进行,PWM调制,占空比一致,只在软件里改变了电流方向,反转的。一样的占空比下,正转电流小,且转速快,反转电流大且转速低
我考虑是电机问题?
不能确定

网友B:
你可以试一下,换一下电机相序和hall信号线,比如UV电机线换,t同时UVhall线换,这个你驱动它正转的时候,实际上电机是反转的,如果这个时候电流还大,那有可能是电机的问题, 否则是程序的问题。

我觉得程序的问题可能性大,反转的时候角度给的对吗,hall反转的时候给的角度不能和正转时一样。

网友C:
一方面把电机正方向驱动通过导线序换成翻转放向,看看电流还不会不会大,如果好了,说明程序或者同步信号有偏差。 如果不行,基本上可以肯定是电机的问题。。。以前我们做直流无刷控制,这样的情况确实遇到过。

网友D(2014-12-04):
无刷电机反转应该改变时序表,而不是改变电机线圈电流的方向让电机反转,你所说的这个问题肯定是程序时序的问题。

网友E:
直接电流反向时不行的。

网友F(2015-01-31):
我以前也遇到这种问题,但是电流没差这么大,后来发现是正反转在检测到霍尔信号跳变的时候,延时换向的时间不一样,把时间改成一样后,问题基本解决了,但是正反转电流还是有点差异。

网友G:
没碰到过这个问题,不了领教了

网友G:
不过领教了

网友H:
应该是软件时序问题,控制相位不对。

网友I(2015-10-24):
您好,请问您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遇到和你一模一样的问题,但不知怎么解决

网友J:
测试下电机相位波型,电流大基本都是霍尔的位置和驱动相位角有偏差造成的

网友K(2015-12-10):
引用 网友J:
测试下电机相位波型,电流大基本都是霍尔的位置和驱动相位角有偏差造成的 ...

赞同,你把线换下看看电流是不是正常,正常说明电机没有问题,问题就在你里面方向时候相位角差了,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