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M在智能三表(水、电、气)领域已经成为主流了吗?

楼主(2014-07-21):
前不久参加了2014年的智能三表研讨会,重点了解了一下现在很热门的一个存储器——FRAM。Speaker讲述了富士通半导体FRAM 在智能三表的应用优势,他认为富士通FRAM相比EEPROM的优势主要体现在高速烧写(40,000 倍)、高耐久性(1,000,000 倍 )和低功耗(1/1,000 )等方面。高速烧写可确保实时存储,可帮助系统设计者解决实时存储数据突然断电数据丢失的问题;高耐久性的特点,可以实现频繁记录操作历史和系统状态;低功耗主要指写入时不需要高电压。以上的这些优势已经使得FRAM 在三相电表及水表、气表等的应用中成为主流,大家是怎么看的?

网友A:
没用过FRAM,看你的描述 那EEPROM可以淘汰了   不知道价格怎么样

网友B:
铁电存储器,挺不错的,大容量的不便宜吧

网友C:
我只知道三相工业电表方面,FRAM已经是标配,必须滴,防掉电数据存储是硬要求!

网友D:
这个东西以前出过问题,不知现在如何。就是由于写的速度太快,导致上、下电时误操作!

网友E:
是的。在应用方面,包括智能电表和其它测量设备、工业机械以及医疗设备(如助听器),所有的这些设备都需要带串口的1-2 Mbit 非易失存储器, FRAM正在取代传统的EEPROM。因为,在快速写入方面的改善可以使性能更高,同时可使由于电压突然下降或者停电引起的数据丢失风险降至最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在应用方面,包括智能电表和其它测量设备、工业机械以及医疗设备(如助听器),所有的这些设备都需要 ...

除了这些,一些电池供电的应用据说也是FRAM的未来大市场,针对写入时所消耗的电量, FRAM比EEPROM少消耗92%的电量,可以延长电池寿命,特别是那些很难以更换电池的应用(工业传感器网络貌似就是这样的应用啊)。

网友F:
必须是主流!据说富士通的铁电已经卖了几十亿片了,三表是最大市场啊,而且一半在大陆!

网友G:
可惜容量还不够大

网友H:
三表现在大部分是预付费系统,要根据每个特定的时间段进行收费,如果收费的间隔变长,会导致按相同价格计算的耗电量的波动范围加大。FRAM具有快速数据写入和功耗小的特点,使用FRAM可以提高数据写入的频率,而不会增加整个电表的能耗。换句话说,可以时常扣除计费,减少每次计费时能耗数量波动的现象。

网友I:
  据说富士通半导体还有相关解决方案可以参考,听研讨会上富士通的产品经理介绍,水表上采用的那颗FRAM待机功耗可以做到0.1uA,很NX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I:
据说富士通半导体还有相关解决方案可以参考,听研讨会上富士通的产品经理介绍,水表上采用的那颗FRAM待机 ...

嗯,不过价格已经很‘亲民’了,据Speaker说说富士通已经在低功耗制造工艺上不断改进,成本价格也在不断降低,并实现大容量化。现在唯一的不足是目前的最大容量只能支持到4Mbit,后续@富士通半导体 会开发更多大容量的FRAM产品。

网友J:
对目前很多应用来说,容量足够,因为毕竟需要频繁写入的数据不会是大量的数据,而FRAM的最大优势之一就是可频繁写入(写入次数几乎无限制),富士通应该多推点集成FRAM的MCU,他们的RFID LSI很受欢迎,要能在其他领域扩展应用就巴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