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求助

楼主(2014-07-21):
TCR.bit.TSS = 1    是不是使TCR的TSS这一位置1

网友A:
:L,推荐你找点视频或者书先看看基础,位操作,是将tss这位置1

网友B:
先好好看看书,然后看看相关寄存器的配置吧。。。

网友C:
是的    建议你研究一下TI提供的头文件库
这对你来说   收获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