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 USB控制IO口实现通信

楼主(2014-07-21):
使用stm32 USB功能 控制自身IO口实现通信(发送与接收)功能,即USB连接电脑,两个IO口分别连接下位机的发送与接收端,实现上位机控制与下位机数据上传的功能,上行速率(In口接收)1Mbps,理论上可行吗,谢谢各位。。。

网友A:
1Mbps,IO 口模拟 SPI 类的接口进行通信吧?
这个任务比较悬, 最好还是采用硬件外设, 比如 SPI, I2C, USART 等.

楼主:
您的意思是用spi、i2c、usart代替io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bps,IO 口模拟 SPI 类的接口进行通信吧?
这个任务比较悬, 最好还是采用硬件外设, 比如 SPI, I2C, USART  ...

您的意思是用spi、i2c、usart代替io口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用spi、i2c、usart代替io口吗?

你说的那个理论上可行,但是要自己编写模拟接口的代码,本来有现成的,干嘛不用呢。

网友C:
1mb 是 128kbytes,stm32还是可以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