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驱动12232液晶的问题!

楼主:
最近用STM32来驱动12232液晶遇到了电平不匹配的问题,12232供应商给了一个技术手册及相关文档,发现当12232用5V供电的时候,STM32的3.3V高电平识别不出来,于是查阅了相关液晶驱动IC--SBN1661G的资料,电气特性如下:

但是液晶驱动的IC供电范围在2.7V--5.5V

于是将液晶的供电电压改为3.3V,觉得此时可以满足高低电平的要求,但不知道3.3V让液晶正常工作吗?现在是软件那边在调试,还没有弄出来,不知道是不是我硬件有问题,希望大家能帮我指点一下!

网友A(2014-07-21):
所有的电压都按着datasheet来,否则会出现各种奇怪的问题。
不行的话,就换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电压都按着datasheet来,否则会出现各种奇怪的问题。
不行的话,就换屏吧。 ...

先尝试着,后面实在不行就只能换屏了!!不过还是想大家多请教!

网友B:
STM32可用5v容忍的脚开漏加5v上拉电阻输出解决。

网友B:
液晶能用3.3v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晶能用3.3v最好了

是啊!!但找了很多都是5V的,查看了相关的液晶驱动芯片的供电范围,3.3V的供电时可行的,但液晶模块生产商给的都是5V的参考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可用5v容忍的脚开漏加5v上拉电阻输出解决。

希望是尽量少的器件,我板子空间不够!

网友C:
液晶驱动为IC--SBN1661G是5V供电,高电平是3.8V~5V;液晶屏是2.5V~5V供电,你现在用3.3V供电?这个系统有问题吧!还是我理解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液晶驱动为IC--SBN1661G是5V供电,高电平是3.8V~5V;液晶屏是2.5V~5V供电,你现在用3.3V供电?这个系统有问 ...

可能是我说的含糊,是这样子,开始的时候给液晶模块用5V供电,但STM32的电平只有3.3V,高电平识别不了,原因是我查阅了液晶模块内部的驱动芯片的SBN1661G的datasheet,他的供电范围宽,是2.7V--5.5V都可以,所以就改用3.3V给液晶模块供电,这样的话就可以识别STM32发出的高低电平。以前没有做过这个,所以希望大家帮我指导一下,少走弯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说的含糊,是这样子,开始的时候给液晶模块用5V供电,但STM32的电平只有3.3V,高电平识别不了, ...

这样就明白了,除了液晶模块的驱动芯片,你还要确保其他的模块(与液晶模块相关)用3.3V供电能够正常工作,如果可以,那就没问题了。

网友D(2021-03-08):
{ 求购 } 各类液晶驱动IC!手机驱动IC;数码驱动
13509661053微信同号;
专业驱动回收:NT36672 TD4322  TD4310  TD4300
OTM1902  OTM1282 OTM1283 OTM1284 OTM1285
OTM1288 NT35510 NT35590  NT35596  NT35695
R63315 R63452 R63450  FT8606 FT8607  R63318
R63419  R63422  R63421  HX63452  HX8399 .
HX8369,, HX8392,  HX8347.ILI9163V,  ILI9342,
ILI9341. ILI9605 ,ILI8678     S6E8F…,
S6D05,S6D2AA,ST7920,ST7921.ST7789,ST7735,
数码 屏液晶驱动IC    HX8238  HX8282  HX8288
HX8264 HX8245  HX8696   HX8695   EK73215
EK79001 EK79007 EK7916   EK9366  EK9364  EK9365
ST5622 ST5091 OTA7155  OTA71895  0TA5180
NT51017  NT51021   等等
另回收ACF,及报废驱动IC
联系电话13509661053 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