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推荐一款高精度的温湿度表,工业级

楼主(2014-07-21):
我是用来校准 我的温湿度表的 ,最好是传感器带线的(这种的好像比较少)
准备把标准仪表和自己的仪表一起放进恒温恒湿度箱,看误差,
大家觉得VC231怎么样,我看到淘宝上用户的评论,好像不怎样

网友A:
想做校正基准,买正规大厂的高精度产品,别在淘宝上找了,那不靠谱。

网友B:
要找准确的温湿度环境,得自己搭建。
就好比温度,你得知道什么环境下,会是0度和100度。这些就是标准,温标有很多固定的温度点定义。
湿度也是一样的,在什么大气压力下,什么饱和溶液,在有限空间内,蒸发达到平衡时,湿度是多少。
比较准确的对比测试,可以用干湿球温度法。

如果要得到准确的特定的湿度环境,得用盐饱和溶液的办法,可以百度搜一下。
比如碳酸钾饱和溶液,接近43.1%的相对湿度。而且随温度变化比较少。
比如氯化钠,大约75.5%,随温度变化也很少。

网友C:
直接找仪表检测鉴定机构进行校准吧,更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找准确的温湿度环境,得自己搭建。
就好比温度,你得知道什么环境下,会是0度和100度。这些就是标准,温 ...

这个 我也知道  但是没有一个标准表啊 不知道产生的湿度是不是准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 我也知道  但是没有一个标准表啊 不知道产生的湿度是不是准的

我制作普通的表,不知道是否有标准表。
湿度测量比温度复杂很多。
如果你有特定环境,自然可以检测表是否合格。

网友D:
湿度表还是用干湿球吧

网友A:
想便宜并且精度高,那就别考虑电子的,实验室级的干湿球同时是高精度温度计(干表部分)和湿度计,楼上说的不错。

网友B:
即使干湿球,也得有其它条件:
1、温度测量精度(可以干球条件下先校正,二者温度一致)
2、大气压力、风速,还得是纯净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