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开关电源] 俺家泡茶灶电源坏了,求助二姨电工

楼主(2014-07-21):
兄弟们啊,俺的泡茶灶坏了,好几天没有喝到白开水了   ,特地到二姨家来讨口水喝 。
sorry,在下码农,硬件不在行。

图(1)是整套系统板,自己用的东西,没有原理图,主要包括开关电源、电水泵、和传感器什么的。已经确认是电源板部分
坏了(无电源输出),控制板部分已经单独上电(5VDC)测试了,一切安好。
最近坏了几个电源了,想知道这种类型的电源主要坏神马地方?

图(2)电源板部分,上面的“金灶”是牌子。保险丝是好的,元件表面上看不到明显的烧坏。

图(3)此处电阻烧爆了(电容是烤黑的),本想直接换掉电阻上电的,被公司的硬件工程师(弱点方面的)阻止了,他说这样的情况
一般都是其他地方坏或者短路才把这么大功率的电阻烧坏的,如果换电阻直接上电,可能整栋楼都要遭殃。很有可能是MOS管VIPer22坏了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确认VIPer22的好坏------知道的朋友请告知。

图(4)电源板背面。由于最近小电泵有点漏水,电路板后面因为环境潮湿,很多地方都生锈了,绝缘漆也部分掉了,但是铜皮没有掉落。

网友A:
你可以先换个电阻试试啊,这个水泥电阻,记得别用普通的,要不然真的起火。

楼主:
此处修改一下,防止传送门再次开启
#jjjyufan
        #不亦心      #PowerAnts
:hug:

==========================编辑内容如下=================================
俺已经喝上自己家烧的白开水了! 最近比较忙,一直没有结贴,见谅见谅!

前段时间已经才修好了,主要是在等一位朋友的电阻(56欧),开始他一直没有时间给我。
按照XDJM们的回帖,我做了一些测试,结果发现后级电路并没有短路,VIPer22也是好的,只是坏了电阻(电阻的作用在网友回帖中有提到)和光耦。

朋友给了我一些120欧的,俺拿两个并联用的。光耦也换了。还有其他一些管脚生锈了的电阻电容之类的也换了。
最后个在裸露的地方上了热熔胶防防水,哈哈!

电源板的底层由于潮湿,绝缘绿油很多都脱落了,俺干脆刮掉,全部补上锡,然后加上了一些看起来
恶心但是很实用的防水材料。
注:此图比较恶心,请慎重观看! 若对网友产生心理或身体上的各种不适,俺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这是使用的效果图,按键\LED之类的也全部换了新的,电水泵加了油封没有漏水了,为防止以后漏水,俺在灶台
电机的位置开了一个孔,以后让漏水去随波逐流吧。嘿嘿~

感谢二姨家的XDJM让俺重新喝上了白开水

=================================================================

做了这么多年的软件,俺还是比较喜欢折腾这些东西的,像亲戚朋友的一些小家电都是要我帮忙修的。
比如煮饭的、炒菜的、烧水的、烤面包的等等。折腾来折腾去,不说能学到多上东西,起码在电子行业混的,
家里什么电器**了,可以很快让他们过来上工,而不用给他们加工资:lol。
电工们挣的可都是辛苦钱,能把钱用在其它的地方岂不更好。
最后套用一句广告词: 再不折腾,你就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先换个电阻试试啊,这个水泥电阻,记得别用普通的,要不然真的起火。 ...

公司的硬件工程师(弱点方面的)阻止了,他说这样的情况一般都是其他地方坏或者短路才把这么大功率的电阻烧坏的,如果换电阻直接上电,可能整栋楼都要遭殃。

网友B:
楼主可以用万用表挨个测试电源板上的器件,重点是:二极管、电阻和保险丝。变压器也可以测试下感值。
我之前的路由器就是直流电压输出端的二极管烧坏了(外表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用万用表挨个测试电源板上的器件,重点是:二极管、电阻和保险丝。变压器也可以测试下感值。
我之 ...

你说的那些我都测过了,都是好的。发现有一个大功率电阻坏了,现在就是不确定还有没有其他什么问题。 重点是VIPer22有没有坏,我也不知道怎么确认好坏

网友C:
先把漏水搞好,否则还是会坏。
如果保险管没有烧,一般主要高压器件没有坏。
电阻本来就是易坏的,要选合适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那些我都测过了,都是好的。发现有一个大功率电阻坏了,现在就是不确定还有没有其他什么问题。 重 ...

换个电阻试试呢,做好跳闸准备:lo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漏水搞好,否则还是会坏。
如果保险管没有烧,一般主要高压器件没有坏。
电阻本来就是易坏的,要选合适 ...

漏水不好弄,使用基本一体的塑胶固定的。
我准备给板子做防水处理,或在灶台底部开大孔,放水。。。

3W的电阻有那么容易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电阻试试呢,做好跳闸准备

实践出真理  :victory:

网友D:
确认那个电阻是干嘛的,在线路什么位置?
viper22简单的确认好坏可以看有没有炸裂,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D-S,FB-S,VDD-S,黑表笔接S一般开路,红表笔接S应该有个二极管压降。。。
可以用示波器挂一下FB脚以及VDD脚的波形。
PS:第三张图上Viper22怎么有个金色的点,难道炸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认那个电阻是干嘛的,在线路什么位置?
viper22简单的确认好坏可以看有没有炸裂,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D-S ...

好的,我先按你的方法确认下VIPer22的好坏
电阻式串联在零线(N)和 硅堆输入之间的。
那个金色的点,元件上面没有 且 元件没有裂开的痕迹,不知道是照相问题还是我P图时不小心弄上的。

网友E:
修完一定要测试一下电源有没短路,不然上电会跳闸

网友F:
限流电阻!…阻值很小!作用与保险丝相当!
功率MOS管坏、会造成断路。也不是绝对。
偶尔过压过流也会产生上述现象!
更换前、一定要测初、次端有无短路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认那个电阻是干嘛的,在线路什么位置?
viper22简单的确认好坏可以看有没有炸裂,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D-S ...

我在板子上面直接测的,没有拆下来。
按照你说的测试结果如下:
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
1、红表笔接S, S-D:0.485V,   S-FB:0.394V,  S-VDD, 0.453V
2、黑表笔接S, S-D:无穷大,   S-FB:0.394V,  S-VDD, 无穷大

大概电路应该跟这个应用图差不多。S-FB间正反测量出来是一样的。
没有指针表,用数字表简单测了一下光耦(2501-1)。二极管档,1、2脚正反都是0.318V,3、4脚正反都是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限流电阻!…阻值很小!作用与保险丝相当!
功率MOS管坏、会造成断路。也不是绝对。
偶尔过压过流也会产生 ...

你说的有道理,当时上面已经有个保险丝了,还要串联个功率电阻?
电阻是56欧(绿蓝黑金)的,功率应该是2W(4mm*13mm)的。串联在零线N 和 整流二极管之间
你说的初、次端是不是指变压器。

网友F:
指开关电源!…这样理解也行…

网友G:
引用 楼主:
@jjjyufan        @不亦心      @PowerAnts

小时候喜欢修东西,现在一看到坏电器就很倒胃口,电视机坏了我卖了,现在很后悔,不太好买CRT的。(我很讨厌平板电视的冷光,必须与电脑不同才好,现在正在找CRT显示器。)微波炉坏了三年了还放着,也动过卖掉的念头,但一直想找个机会拆了磁控管再卖。电磁炉坏了我直接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时候喜欢修东西,现在一看到坏电器就很倒胃口,电视机坏了我卖了,现在很后悔,不太好买CRT的。(我很 ...

我是做软件的,硬件方面不太了解,所以到现在还是有点兴趣的。
不过也仅仅限于亲戚朋友家坏的东西修一下,直接丢了太可惜了,还是可以拆点东西
下来的,有的时候修东西能用的上。
CRT显示器那些卖二手家具的地方应该有,城中村的小巷子了很多这样的店面。

话说蚂蚁能就此贴发表点建议不 :)

网友H:
大热天吃西瓜,喝什么热水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是做软件的,硬件方面不太了解,所以到现在还是有点兴趣的。
不过也仅仅限于亲戚朋友家坏的东西修一下 ...

没修过这种板子,不过从照片上看,这个电阻挂了的话,IC多半也挂了,可能要换的不止一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热天吃西瓜,喝什么热水

主要是给小孩烧白开水喝, 自己偶尔泡泡茶

西瓜诚好吃,水才是生命之源 :lol

网友G:
水果不能充当饮水,吃再多的西瓜, 成人每天也最好喝1。5-2升清水,小孩一升。

网友I:
修的时候插头前面串个白炽灯泡后面就是短路也不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修过这种板子,不过从照片上看,这个电阻挂了的话,IC多半也挂了,可能要换的不止一处 ...

电阻的接法是这样的。它的作用难道类似于保险丝?

N上是不允许有保险丝的,再说L上已经有了,这个56欧的完全是为了限流或是提供软启动,也不排除是替代差模电感抑制差模信骚扰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修的时候插头前面串个白炽灯泡后面就是短路也不怕了

谢谢提醒,这个方法好 :handshake

网友J:
黄色的是X电容,应该没有坏;电阻烧了,是流过电阻的电流过大了,应该是电阻回路发生了短路。如果仅仅是漏水引起的短路,烧坏了电阻,换个电阻就成了;如果功率管坏了,那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黄色的是X电容,应该没有坏;电阻烧了,是流过电阻的电流过大了,应该是电阻回路发生了短路。如果仅仅是漏 ...

功率管坏了,换一个便是。我从其他电源上面拆的。

网友K:
先确定电源的结构,是开关电源还是降压电源!
然后直接要害!

开关电源,稳压电源的话,我会修

网友L: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605&ns=1#detail
淘宝搜,有的是...修不好伤人你就赔大了.

网友M:
买个新的

网友N:
版主不用怕,按我说的做,绝对安全。
先将铜箔面的锈蚀处理干净,以免跳火,起泡的阻焊漆要刮掉,免得吸潮。
买个25~40W的白炽灯泡,用导线焊接到灯泡的螺口上,然后套回包装纸壳。
将烧毁的电阻取下,用灯泡串入电阻位置。然后上电,注意观察,
                                   如果灯泡微闪一下:恭喜,问题不大。                                                                                                    灯泡常亮:有短路
                          输出有电了:换颗电阻就OK                  输出没电:电源不起振(注意400V电解余电伤人)                         检查短路点:VIP22或者IN4007二极管击穿,更换

56欧电阻是浪涌缓冲限流电阻,避免上电时400V电解电容充电电流将二极管或电容自身打坏。正规厂家要用PTC电阻。

网友O:
引用 网友G:
小时候喜欢修东西,现在一看到坏电器就很倒胃口,电视机坏了我卖了,现在很后悔,不太好买CRT的。(我很 ...

蚂蚁为啥对坏电器倒胃口啊,坏机器不值得一修,还是什么原因啊!记得有发过一片贴是蚂蚁帮修大电源的,还免费啊?

当爱好变成职业,长期下去就知道为什么看到坏电器就恶心了.
免费修大电源是为了了解大电源的工艺结构.

网友P:
知道版主是没贴发了凑热闹

网友Q:
我也没用过这么高级的东西喝水

这东西一点都不高级,看电路板就知道了,有个小电泵把水抽上来,然后就是发热丝烧水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L: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9.RdUb3k&id=18861877605&ns=1#detail
淘宝搜,有的是... ...

最近坏了好几个这样的电源了,我主要是想顺道了解一下
也不能东西已坏 就换新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P:
知道版主是没贴发了凑热闹

开玩笑,你看我我有那么闲吗?
在下码农,确实不懂开关电源,最近又坏了好几个类似的电源,想顺道学习一下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N:
版主不用怕,按我说的做,绝对安全。
先将铜箔面的锈蚀处理干净,以免跳火,起泡的阻焊漆要刮掉,免得吸潮 ...

恩,谢谢码了这么多字。方法很好,流程很详细。
等我下班了,回家拿个白炽灯试试。
现在正在等朋友给我拿个2W的电阻(我们公司是做弱点的,一般没有插件电阻之类的)

网友R:
引用 楼主:
电阻的接法是这样的。它的作用难道类似于保险丝?

这种是防止Inrush的,开机那一下会有一个尖峰电流,可以吸收掉,缺点就是烧水的时候一直有电流过,会消耗功率。高级一点的会并一个Relay。开机用它,开起来切relay.
MOS管你确定好了,就用万用表量一下IC各Pin对PGND的阻抗,如果坏了的话,估计很多阻抗都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S:
VIPer22坏了。

按照 不亦心 的说的,我把测试结果放在了15楼, 从结果看出来VIPer22坏了是吧, 那我去其他电源上拆一个先换上。

网友T:
“用数字表简单测了一下光耦(2501-1)。二极管档,1、2脚正反都是0.318V”------------值得怀疑!拆下来再测,应具发光二极管特性!另:整流二极管IN4007在电磁炉上损坏率很大!务必量仔细。

网友U:
很多电源高手啊。:victory:

网友U:
引用 网友N:
版主不用怕,按我说的做,绝对安全。
先将铜箔面的锈蚀处理干净,以免跳火,起泡的阻焊漆要刮掉,免得吸潮 ...

经验丰富啊,领教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最近坏了好几个这样的电源了,我主要是想顺道了解一下
也不能东西已坏 就换新的呀。 ...

想学习就去看书,跟着个垃圾板子学习,是自己明知是坑还往里跳

楼主:
引用 网友L:
想学习就去看书,跟着个垃圾板子学习,是自己明知是坑还往里跳

看那么多书,不瞎折腾一下顶个鸟用。。
看书看成某某元那样就牛X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看那么多书,不瞎折腾一下顶个鸟用。。
看书看成某某元那样就牛X了

你可以折腾啊.但是也没必要再这块坏板子上折腾.都不知道他过没过CCC认证,会不会漏电伤人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可以折腾啊.但是也没必要再这块坏板子上折腾.都不知道他过没过CCC认证,会不会漏电伤人 ...

3C肯定是没有过的 :L

网友V:
去超市买冰水喝就行了

网友W:
烧掉的电阻好像是56欧,是当保险丝用的吧?找个相同的换换看?反正电阻不值钱,再烧一个也不要紧。估计VIPER22也已经坏掉。

网友X:
PWM芯片部分吧

网友D:
ic可能木坏。。。

网友Y:
我是来看看楼主是怎么样解决问题的

网友Z:
楼主修好了吗  VIPer22挂掉了 光耦也够呛,换上如果不放心  可以串联灯泡试机

网友AA:
引用 网友N:
版主不用怕,按我说的做,绝对安全。
先将铜箔面的锈蚀处理干净,以免跳火,起泡的阻焊漆要刮掉,免得吸潮 ...

说的有道理

网友AB:
这电路板好熟悉啊,实习时候老板让我画了两天这个电路板,当时记得有个保险丝,三极管,还有就是那个阻值可小的电阻,其他的忘了,如果真心想学还是要分析它每个模块的作用,有反馈,过流保护什么的,不检查好的话,东西焊上,一通电还会爆!

网友AC:
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开关电源,没法检测其它东西好坏的情况下,可以先把这个电阻换了,然后在220v输入上串一个100W左右的灯泡,然后再加电,正常情况下串的灯泡不会亮,如果灯泡亮,就是板上有短路的情况,这样就很安全了,不会出现着火的情况了,但看你的损坏情况,应该不是光坏电阻这么简单,建议直接把300v滤波电容及TOP的电源芯片,及top的吸收回路好好检测下,如果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建议直接换一个5V输出小开关电源就可以了,也不贵。

网友AD:
这个换上了还能用么?

网友AE:
引用 网友G:
小时候喜欢修东西,现在一看到坏电器就很倒胃口,电视机坏了我卖了,现在很后悔,不太好买CRT的。(我很 ...

看看等离子电视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AF: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AG:
极好贴,感谢分享,最喜欢这样的帖子,既获得了经验,又获得了知识  。交流是学习的第一步。

楼主:
已经修好了,结果编辑在三楼了,谢谢关心俺的生计问题 :lol
@szn1423             @ai小小声
@zhaimoon            @lyym

网友AH:
引用 楼主:
此处修改一下,防止传送门再次开启
#jjjyufan        #不亦心      #PowerAnts

涂胶水才是真正的败笔啊。。
涂上胶水还是这种东西稍微漏点水顺着胶缝进去后一直捂着
要是没胶水磕打磕打晾干就好了。。
还有太恶心了我邪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H:
涂胶水才是真正的败笔啊。。
涂上胶水还是这种东西稍微漏点水顺着胶缝进去后一直捂着
要是没胶水磕打磕打 ...

这是热熔胶不吃水,防水效果还很好哦!

网友AH:
引用 楼主:
这是热熔胶不吃水,防水效果还很好哦!

但是遇到冷热就会开裂
我最喜欢热熔胶就是这点想拆扔冰柜拿出来就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H:
但是遇到冷热就会开裂
我最喜欢热熔胶就是这点想拆扔冰柜拿出来就碎了
...

放冰柜的方法倒是没试过,一般都是用酒精洗的。
不过我这个东西的工作温度不会有冰柜那么低。

PS: 关于这个产品的防水,你有什么更好的建议。

网友AH:
引用 楼主:
放冰柜的方法倒是没试过,一般都是用酒精洗的。
不过我这个东西的工作温度不会有冰柜那么低。

热了也很恶心啊
有漆是防水用的效果不错

网友AI(2014-09-04):
你还修电饭锅啊,会不会吃到你换下来的电阻啊,哈哈,开个玩笑:lol

俺曾经做过家电。。 所以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