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下载] MINI54ZAN可以使用JLINK 的SWD下载程序吗?

楼主(2014-07-21):
MINI54ZAN可以使用JLINK 的SWD下载程序吗?

楼主:
MINI54ZAN的2脚:/RESET
MINI54ZAN的19脚:ICE_CLK
MINI54ZAN的20脚:ICE_DAT

楼主:
JLINK的1 3  7  9脚分别是:VCC  RESET  SWD-CLK   SWD_DAT

楼主:
刚才实验没有找到SW Device

楼主:
但是有人成功。见/笔记].关于使用JLINK的三线SWD模式调试NUC1xx的一点粗浅认识

网友A:
还是算了吧,JLINK对新唐的支持不是很完善,貌似不能仿真。。。还的用nu—Link

楼主:
是没有外接晶体的原因吗?

楼主:
终于成功了!
真是莫名其妙!!!
弄了10多个小时!!!!

怎么连上J-link 我最近也在用新唐单片机就是连不上J-link,请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终于成功了!
真是莫名其妙!!!
弄了10多个小时!!!!

可以仿真,在线调试?真的假的,请教?

网友B:
可以下载,但是只能写APROM

网友C:
可以仿真

网友D(2015-05-07):
不能烧录LDROM。期待有这种jlik固件支持新唐的。

网友:
楼上说的都对,确实可以,不过又有限制。

网友E(2015-06-29):
应该是可以实现这种下载的。

网友F:
可以的楼主,没有问题

网友G:
没有问题吧,希望楼主早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