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请教关于qt关闭后不清屏的问题

楼主(2014-07-21):
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以前在demo板上跑qt程序的时候,qt程序关闭(退出)后,屏幕会被清空为黑色~~但最近也许是更新了内核的东西或者是内核被别的同事修改(有涉及到framebuff的代码)后,导致qt程序退出后还残留最后一个画面,用gplay播放视频也是一样,都会残留最后一帧,请问是什么原因呢?先谢谢了

平台:imx6q

网友A:
楼主你好,你的问题我已经帮你转给我们的I.MX工程师,他会回答你,请耐心等待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的问题我已经帮你转给我们的I.MX工程师,他会回答你,请耐心等待下。 ...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的问题我已经帮你转给我们的I.MX工程师,他会回答你,请耐心等待下。 ...

你好,这个问题再补充详细一点:

1、现在是以lvds启动的,有两层fb0及fb1,
2、qt程序是一个播放器程序,界面层在fb0上,qt程序用gstream起了个播放器(据测试运行在fb1层),现在关闭qt程序后发现fb0层是被清空了,残留的是fb1层的视频帧
3、据测试:单独跑一个qt(里面不起播放器,也就是只运行在fb0层),关闭程序是可以清空屏幕的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板子上跑的是哪个版本BSP的Demo image呢?

网友B:
还有你的板子是飞思卡尔的开发板,还是你自己设计的,自己设计的话是参考哪块开发板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板子上跑的是哪个版本BSP的Demo image呢?

Linux 3.0.35版本bsp的,板子是自己参考SABRE Lite 评估板做的

楼主:
嗯,问题已基本解决,参照gplay的播放器,发现我的程序在被kill掉的时候少做了件事~gst_element_set_state(elem, GST_STATE_NULL);,把它加上后可以清屏了~也比较稳定了~再次感谢FSL_TICS_Rita~~如果工程师那边有别的回复也跟我说下~~看看他们的解决之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问题已基本解决,参照gplay的播放器,发现我的程序在被kill掉的时候少做了件事~gst_element_set_state( ...

FSL_TICS_RITA 就是我们的I.MX工程师哦,所以I.MX方面的问题都和他交流。
另外,楼主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问题已基本解决,参照gplay的播放器,发现我的程序在被kill掉的时候少做了件事~gst_element_set_state( ...

好的,欢迎继续有问题在本论坛中交流哈~~

网友B:
楼主你好,如果问题解决麻烦帮忙结贴哈,结贴方式:https://bbs.21ic.com/icview-692566-1-1.html。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