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207RB脱离仿真器后工作不正常?

楼主(2014-07-21):
今天遇到个奇葩的问题,简述如下:
开发环境:
硬件:STM8S207RBT6+STLINK ;调试信号SWIM位于PD1上。PD1上直接连接到了STLINK的SWIM上,这个信号上没有加任务上下拉电阻,也没有串保护电阻。内部RC晶振。用USART3与外部通信。
软件: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STMicroelectronics STM8 version 1.41.1

当我接上调试器不论是DEBUG模式还是Release模式下,程序都能正常工作,能正常接收外部的串口指令。但是当我把程序下载到板上,不论是DEBUG模式还是Release模式,拔掉调试用的4根线后,程序工作就有点奇葩了,串口指令就不响应了,但是好像其它功能还是正常的。   调试的4条线分别是RST、GND、SWIM、TVCC。经过反复尝试给GND和SWIM插上,程序就可能正常工作。
这就让我有点纳闷了,为何是这样的呢?SWIM这个脚该怎么处理,软件上我想过一些办法,没有效果,那该怎么办呢?
哪位大神明白其中的奥秘,谢谢

补充一下:以前是正常的,不知道今天怎么就断开运行不正常了。

网友A:
下载完程序后,先关掉电源,再拔掉仿真器,重新开电源测试下;

SWIM脚可以考虑加个10K的上拉电阻;
拿示波器看下,SWIM,RST脚的波形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