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 用数字电位器5484做反馈的问题

楼主(2014-07-21):
就是一个简单的同相比例放大器,把反馈电阻换成数字电位器,可是并没有输出电压数控可调,只是个定值,数字电位器和电路单独没有问题运放用的OP07

网友A:
楼主把电路贴上再说。有可能是数字电位器供电电压范围小于运放的输入、输出的电压范围。MAX5484供电最大范围VSS=-3.5V,VDD=6V,如果OP07信号电压超出这个范围,数字电位器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电路贴上再说。有可能是数字电位器供电电压范围小于运放的输入、输出的电压范围。MAX5484供电最大范 ...

恩,啊好像是,有点懂了

网友B:
这应该是你数字电位器控制出了问题。你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下输出的电阻和你编程的电阻是不是一致的。或者是变化的。另外楼主你看下时序对不对。以及延时问题。电阻阻值出不来大多就是问题出在程序这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啊好像是,有点懂了

好好看看datasheet吧。op07用单电源,输入也不加偏置,电路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是你数字电位器控制出了问题。你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下输出的电阻和你编程的电阻是不是一致的。或者是变 ...

单独的时候是可变的,加到电路中不可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独的时候是可变的,加到电路中不可变了

加到电路中测量电阻的时候不变了?你应该吧OPA的电断开测呀。另外,测量时候可能是和后面的电阻并在一起测了。导致阻值不同。

楼主:
成功解决了,谢谢大家

网友D(2017-04-12):
引用 楼主:
成功解决了,谢谢大家

是什么原因,我现在碰上了跟你类似的问题,电位器用的9313,也是断开时看工作正常,一接到线路中不能按设想的来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