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查看某几条指令的执行时间

楼主(2014-07-21):
(无正文)

网友A:
找个GPIO口设置为输出,然后在你所要测的程序两端进行写IO口置高置低或翻转指令,接个低压探头,量一下就成

网友B:
ccs中的Profile下边有个clock可以测试代码运行的时钟周期,两条代码间加入断点即可测试运行时间

网友C:
楼上说的对。可以计算出机器周期个数
然后根据时钟频率算出时间

楼主:
3楼说的很好,谢谢了。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