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PWM相关问题

楼主(2014-07-21):
各位前辈,我有一个运动板卡输出PWM信号控制步进电机,现在又如下问题,请各位帮忙指教下:
我的板卡输出的PWM占空比已经确定是50%,这样也可以调节速度,加速度
我想知道这是改变了什么
本人小白一个,请各位多多指教。或者推荐一些书籍,非常感谢

网友A:
改变了占空比,PWM就是改变占空比才改变驱动信号的,占空比不同,每一路开通的时间就不同,开通时间长,转速就会上升,当然,三相之间是切换开通的。根据霍尔信号。

网友B:
做个板子试试调调就会了

网友C:
步进电机是脉冲驱动的。改变脉冲频率就能改变速度加速度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