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电阻杂散效应小些

楼主(2014-07-21):
(无正文)

网友A:
这与金属膜还是碳膜无关,与你的安装布局关系比较大。

网友B:
从电阻本身看,金属箔电阻最好,杂散电容小,寄生电感不到0.1nH,是比较理想的高频分压电阻,阻值合适的话可以在几十MHz下分压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电阻本身看,金属箔电阻最好,杂散电容小,寄生电感不到0.1nH,是比较理想的高频分压电阻,阻值合适的话 ...

多谢大侠,
达到示波器那种频段级别的电阻不知道采用的是什么类型的电阻?比如100M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与金属膜还是碳膜无关,与你的安装布局关系比较大。

多谢大侠,
   现在想到的是用高精度金属膜电阻,插件的,然后用双层板,底下有些地方挖空,这样应该有点好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侠,
   现在想到的是用高精度金属膜电阻,插件的,然后用双层板,底下有些地方挖空,这样应该有点 ...

你当初目的是电阻分压不受频率变化影响。
比较通用的方法是在较小的电阻两端并联一支小可调电容,让两电容(一个是分布电容,另一个是这支可调电容)之比等于电阻反比。示波器探头往往就是这样的。
因为分布电容实在难以确定其大小。
另一个办法是将分压的两支电阻取得尽量小,使容抗可以忽略。不过这要降低分压器的总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当初目的是电阻分压不受频率变化影响。
比较通用的方法是在较小的电阻两端并联一支小可调电容,让两电 ...

多谢大侠,
  越小的电阻越能使杂散电容所产生的频段提高。
  但分压的同时我也想提高输入阻抗,因此采用的电阻比较大,达到了M级别。。。。

网友C:
1M的电阻配合5pf的电容,你的带宽就剩下33Khz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M的电阻配合5pf的电容,你的带宽就剩下33Khz了。。。

多谢,
因此需要补偿。。。。在这里开帖看是否有高人有过类似的经验,或者从理论上分析下,什么样的模型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