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ALVC164245输出复用发烫的问题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数据采集卡,两路AD采集,用的模数转换器是TI的AD976A(16bit并行转换),用的DSP接收数字量。因为AD976输出的是TTL电平,而DSP是3.3V电平,防止损坏加了电平转换芯片74ALVC164245,将信号进行转换。之后看到电平转换芯片是三态器件,为了节省DSP的IO口,就将两片74ALVC164245的输出连接到一起,分别利用两个使能端控制两个74ALVC164245的输出还是高阻。结果问题出现了,在仅使一片74ALVC164245而另一个为高阻时,两片74ALVC164245和DSP均发热严重。后来摘除一路就不会出现发热问题,现在有点搞不清是什么原因。想了想几个可能的方面但都先被自己给否定掉了,看看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相似的情况,共同讨论下。

图片中左边两片是AD976,右边两片是74ALVC164245,两片74ALVC164245的数据输出端是接在一起的。

网友A(2014-07-21):
这个问题你应该去看 74ALVC164245的芯片手册,上面应该会有输出级的电路结构。从输出级的电路结构上可以直接看出问题所在。你DSP的数字输入引脚应该阻抗很高吧,怎么可能发热?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你应该去看 74ALVC164245的芯片手册,上面应该会有输出级的电路结构。从输出级的电路结构上可以直 ...

电流往往是优先选择低阻抗的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