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44KHZ, 正弦波大概是20MHZ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7-21):
很难。
这种衰减振荡,往往是电路中分布参数所造成,例如导线之间的分布电容、导线自身的电感、线圈的分布电容、电容器的寄生电感……等等,这些分布参数不可能完全消除。
元件布局和布线合理,采用寄生参数更小的元件,加电阻来阻尼这种衰减振荡……可以使这种现像减轻。

网友B:
RS或JK触发器是否可用?

网友C:
请给出具体的电路

网友D:
如果对相位没有什么要求的话,用244整下型,输入串电阻并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