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数字电位器

楼主(2014-07-21):
求一个数字电位器
1、单通道
2、I2C通讯
3、10块以内
4、阻值不限,最好10K
5、增加方式为线性

网友A:
论坛里之前有人发过类似的帖子,你可以看看。https://bbs.21ic.com/icview-133054-1-1.html,名称是---请大家推荐一款数字电位器,谢谢!

网友B:
数字电位器        AD5246BKSZ10-RL7(SC70)
我用过这个,你看满足你的要求不

网友C:
数字电位器:
1、单通道
2、I2C通讯
3、10块以内
4、阻值10K
5、增加方式为线性
6、256抽头

- ISL90810 ------- 掉电不带**
- ISL95810 ------- 掉电带**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相助

网友D:
那可以变换做电阻箱了,不知道精度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