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控制板标定问题

楼主(2014-07-21):
现在,我想要测量发电机的功率,预计使用电流电压互感器,再将互感器的输出值送到电路上进行数据处理,我现在打算直接进行跟随和按比例运放,然后送入双极性AD中进行模数转化,再送到单片机中进行处理。可是对于我现在的设计,我的师姐说缺少了标定那一块儿,零点标定和线性标定,我现在想要知道怎么算是标定的呢,它的用途和原理又什么呢?

网友A:
说白了就是要为外界修改你程序中的零点和刻度而设置个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白了就是要为外界修改你程序中的零点和刻度而设置个接口

对不起,可能是我的基础知识太薄弱,没有太理解你的意思,可以讲的更仔细一点儿吗,如果是设置了这个接口,它又要接什么信号呢?

网友B:
电流电压互感器、运放、AD都有误差,需要修正。假定需要线性修正:y = k * x - a
零点标定:零值偏差 - a
线性标定:斜率偏差 - k

网友A:
楼上所言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