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PLAP8.9不能把.c文件加进工程

楼主:
刚刚安装了一个MPLAP8.9,想把代码添加到工程中,可是为什么添加框中没有.c文件的选项呢?

如上图,文件类型中竟然没有.c,如果选择All Files把.c文件添加进来,那么.c文件就会被装在other Files文件夹中

.c文件被显示在Other Files文件夹中

新手请各位大侠指点迷津,非常感谢。

网友A(2014-07-21):
用的哪种C编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哪种C编译器?

还没选编译器呢,难道是因为还没有编译器?

网友A:
先选了再说。

网友B:
实在不行,下面不是有个All file么....看加了之后,能不能通过编译

网友C:
汇编 编译器能编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选了再说。

安装了编译器之后就好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