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拉普拉斯变换之反常收敛域→_→想过么?如何解释?

楼主(2014-07-21):
信号与系统课本都会这样讲指数变换:

注意:几乎所有书中,包括权威--奥本海姆的,都把收敛ROC写成大于或小于a,而实际的ROC是我图中最后一行所标的。

显然图中两个ROC不一样,但都是对的,这个矛盾怎么解决?

网友A:
应该Re(S)>Re(a)是对的。
对于e-At,当t-->∞时,只有A>0才收敛吧?

网友B:
可怜! 模拟版如此大名鼎鼎的“高手”,居然问如此错误的问题!

网友B:
稳定性的概念是什么?!

网友B:
为什么信号或系统要进行拉氏变换?!

网友B:
如果f(t)中的a=1,那么f(t) 稳定么? 它需要乘以一个什么衰减因子才满足稳定条件呢?

网友B:
lz是想钓鱼呢还是真糊涂呢? 难以想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Re(S)>Re(a)是对的。
对于e-At,当t-->∞时,只有A>0才收敛吧?

我图中所标ROC都是对的!不是二远一的问题。
看起来矛盾的吧?

如果e-At不收敛,最后一行的公式是得不到的,也就谈不上ROC为S≠a了。

网友C:
先记录:
信号与系统课本都会这样讲指数变换:

2014-7-21 16:31 上传下载附件 (105.58 KB)

注意:几乎所有书中,包括权威--奥本海姆的,都把收敛ROC写成大于或小于a,而实际的ROC是我图中最后一行所标的。

显然图中两个ROC不一样,但都是对的,这个矛盾怎么解决?

网友C:
然后给个说法:

网友C:
建议,读书要用点脑子!

楼主:
同志们,别看到到跟教材说法不同,立马脸红脖子粗。
读书的目的绝非记住课本上的知识点,而是要有自己判断,有主见。
否则做忠于课本的虔诚基督教徒,人就残废了。
历史上任何一个行当的名人大家,莫不如此。

所以等查过资料文献,明天再辩吧,我查了6.7本书才发贴的,像楼上那个图,一看就知道是奥本海姆第二版,电子书的第二页有个"制作信息与申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怜! 模拟版如此大名鼎鼎的“高手”,居然问如此错误的问题!

如果我顶楼说的是对的,一部iPhone6,赌不赌?
其他人也可以买马!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我顶楼说的是对的,一部iPhone6,赌不赌?
其他人也可以买马!

唉~~ 难以相信这么简单的问题 居然你还没想通  难以想象你在论坛上这么活跃 这么好为人师  基础的东西其实你还没理解清楚 又不是什么前沿问题 哲学问题 信号与线性系统都是很成熟很实用的东西 还有什么好争的?
有什么好赌的呢 这么简单的问题 难道像你们跟***那么无休止的争论几个低级问题 争了好几年?
我没太多时间和精力  工作上的事很多  个人问题还没解决 最近烦着呢
没空争论太多 你跟***和复旦的大教授争论去吧

网友D:
诶,本质就是等比数列q取值的小于1才有极限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图中所标ROC都是对的!不是二远一的问题。
看起来矛盾的吧?

这个如果你倒数第二行的-(s-a)>0的话,是无法积分出来最后一行的结果的,建议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