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请教K22FN1M0VLH12的Flashloader和icf文件

楼主(2014-07-21):
请问1M的Flash的芯片应用哪个Flash Loader文件,和它的icf文件可以在哪找到?
现在用FlashK60Dxxx128K.board下载会提示“Execution failure in flash loader”
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K22的ICF在最新的IAR根目录下有,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7.0_2\arm\config\linker\Freescale
flashload我还要找找,找到给你,请耐心等待下。

网友A:
flashloader 那块,选.board的可以不勾选,我们这边默认是FlashKxxFxxx128K.board, 在IAR的根目录下也有。

楼主:
如果不勾选.board文件就会提示
Failed to prepare for programming.
Failed to download RAMCode!
Abort debug session?
如果勾选FlashK60Fxxx128K.board就会提示
Fatal error:There were warnings during download of FLASH loader,see Log Window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不勾选.board文件就会提示
Failed to prepare for programming.
Failed to download RAMCode!

你用的什么代码?哪来的?
我们这边不选也是可以的,
如果实在不行,把代码上传,我明天帮你看看。

楼主:
是用拉普兰德K60的代码改的,上传一个我修改过的icf文件。

741 Bytes, 下载次数: 13

楼主:
icf文件我是参考拉普兰德512KB_Pflash.icf来改的,帮看看有没错。
flash loader是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有没有相关的说明资料呢?

网友A:
你用的而是拉普兰德的代码吗?
icf和你的代码也是有关系的,看了下你的icf至少RAM和FLASH的大小都定义对了。
你的flashloader 有没有换成IAR根目录下面的FlashKxxFxxx128K.board试试?路径: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7.0_2\arm\config\flashloader\Freescale

网友A:
我跟目录下是有1M的,传给你
另外你看看我给你推荐的Flashloader 你有没有?
没有我也给你份。

网友A:
另外,关于flashloader作用的问题,网上有一篇讲这个的,你可以去看看:http://comm.chinaaet.com/adi/blo ... amp;currentpage=2#a

楼主:
用了新的icf文件,会提示warning:stack pointer is setup to incorrect alignment.stack addr=0x000300

楼主:
flashloader文件也发我一份吧,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了新的icf文件,会提示warning:stack pointer is setup to incorrect alignment.stack addr=0x000300 ...

用的是你改的还是IAR下面的呢?

楼主:
我把工程上传上来帮看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工程上传上来帮看看,谢谢。

好的,明天帮你看看,但是我没有板子,所以只能帮你看看,然后你自己试。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
急啊,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
急啊,呵呵

楼主,你这个代码是K22 120M的吗?
看你代码怎么都是K60 100M相关的?
你K22板子是自己做的吗?

楼主:
板子是用优龙K26的开发板来改的,KL26换成K22,原理上作了一点点改动。
K60和K22在启动这块应该就是icf的差别吧,其它GPIO和功能还没有调试,慢慢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板子是用优龙K26的开发板来改的,KL26换成K22,原理上作了一点点改动。
K60和K22在启动这块应该就是icf的差 ...

你对过中断向量表之类的吗?
看你头文件都没有改,120M和100M还是有很多差别的,不仅仅是icf。
不过不久我们就会出KDS的库,里面是有K22的代码的。

楼主:
中断向量表没有改,还有哪些需要修改的,帮我改一下?呵呵
KDS库是千呼万唤啊,有没有准确的时间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中断向量表没有改,还有哪些需要修改的,帮我改一下?呵呵
KDS库是千呼万唤啊,有没有准确的时间表? ...

这个还是你自己对照我们的reference manual 修改。
八月份应该就会出来了,之前是处于验证阶段。

网友A:
这样吧,我待会用PE给你导个IAR的K22程序,然后你自己测试好不好。

网友A:
你芯片的外围晶振多少?
我暂时先帮你配置为内部时钟源了。

网友A:
楼主,程序配置为内部高速时钟,FEI模式下,具体的功能你自己在main.c里面添加。
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工程直接编译时提示缺少文件

Fatal Error[Pe1696]: cannot open source file "MK22F12.h"
Fatal Error[Pe1696]: cannot open source file "Cpu.h"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工程直接编译时提示缺少文件

Fatal Error: cannot open source file "MK22F12.h"

看看你如下的路径对不对:

你提示的两个文件,
cpu.c在K22_platform\Generated_Code文件夹下
MK22F12.H在K22_platform\Static_Code\IO_Map文件夹下。
我已经修改路径为了工程路径了,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你是不是有中文名称啊?
工程要放在全英文下。

楼主:
是英文路径的,刚才是因为你给的工程没有加入引用的路径,我按你上面给的把路径加上后能编译了。

默认是simulator调试,我把它改为J-LINK后点击调试会提示以下错误
Fail to prepare for programming.
Fail to download RAMCode!
About debug session?

flashloader要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英文路径的,刚才是因为你给的工程没有加入引用的路径,我按你上面给的把路径加上后能编译了。

默认是si ...

link选了没有?
$PROJ_DIR$\Project_Settings\Linker_Files\ProcessorExpert.icf

网友A:
楼主你IAR是多少版本啊?
我是IAR 7.20的
你路径丢失的问题就是你版本太低了。
这样,我用IAR6.60导个给你。

网友A:
楼主用这个,
这个是IAR6.60的,你应该不需要修改链接了。
还有,.board你就换成我之前给你的。
另外,仿真接口要换成你自己的仿真器。
期待你的测试结果哦。

楼主:
IAR是6.7的
没有收到你的.board文件啊。
新版本编译能过,.board用FlashK60Fxxx128K.board,提示出错

Fri Jul 25, 2014 11:34:58: ----- Prepare hardware for Flashloader -----
Fri Jul 25, 2014 11:34:58: 2304 bytes downloaded and verified (18.00 Kbytes/sec)
Fri Jul 25, 2014 11:34:58: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00, target byte: 0x03, byte in file: 0x00
Fri Jul 25, 2014 11:34:58: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02, target byte: 0x03, byte in file: 0x01
Fri Jul 25, 2014 11:34:58: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03,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20
Fri Jul 25, 2014 11:34:58: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1FFF0004,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31
后面一长串都是这种错误,不一一列出了。

Fri Jul 25, 2014 11:35:00: Fatal error: There were warnings during download of FLASH loader, see Log Window   Session aborted!
Fri Jul 25, 2014 11:35:00: Failed to load flash loader: C:\Program Files (x86)\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5\arm\config\flashloader\Freescale\FlashK60Fxxx128K.out
Fri Jul 25, 2014 11:35:00: Failed to load flash loader: C:\Program Files (x86)\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5\arm\config\flashloader\Freescale\FlashK60Fxxx128K.flash

网友A:
引用 楼主:
IAR是6.7的
没有收到你的.board文件啊。
新版本编译能过,.board用FlashK60Fxxx128K.board,提示出错

11楼,就是我给你的,你都没下载。

楼主:
不好意思一直没留意到,刚试了,现象还是一样的。
另外是不是除了.board文件外还要一个.flash和.out文件的?因为我把flashloader改为FlashKxxFxxx128K.board还是提示出错,注意最后两行写的是FlashK60Dxxx128K.out 和FlashK60Dxxx128K.flash ,这很奇怪的。

Fri Jul 25, 2014 12:37:46: Fatal error: There were warnings during download of FLASH loader, see Log Window   Session aborted!
Fri Jul 25, 2014 12:37:46: Failed to load flash loader: C:\Program Files (x86)\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5\arm\config\flashloader\Freescale\FlashK60Dxxx128K.out
Fri Jul 25, 2014 12:37:46: Failed to load flash loader: C:\Program Files (x86)\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5\arm\config\flashloader\Freescale\FlashK60Dxxx128K.flash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一直没留意到,刚试了,现象还是一样的。
另外是不是除了.board文件外还要一个.flash和.out文件的 ...

你clean下试试呢。

楼主:
clean过了,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clean过了,一样的。

看你的报错还是flashloader
你配置是这样的吗?
主要我没板子,有板子我测下就好了。

楼主:
是的。你在哪里,我寄给你,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你在哪里,我寄给你,呵呵

这样吧,我去找找看别人有没有板子,借个看看,但是可能会迟点回复你了。

楼主:
好的,太感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太感谢了。

楼主,你把这个解压的三个文件放到你IAR的根目录: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5\arm\config\flashloader\Freescale
下面,然后你再把flashloader选到根目录的FlashKxxFxxx96K.board 试试呢。
我看到FlashKxxFxxx128K.board没有.flash和.out,不知道会不会和这个有关系。
你先选小的试试,看能不能跑呢

楼主:
换了,下载时提示出错,
Couldn't open micro file:
$TOOLKIT_DIR\config\flashloader\FreescaleFlashK60Xxxx96K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了,下载时提示出错,
Couldn't open micro file:
$TOOLKIT_DIR\config\flashloader\FreescaleFlashK60Xx ...

楼主,你好!
你借了板子,
这样配置我都能烧进去啊。
你这样试试呢。
你烧录接口有没有配置好啊。
还有,我很奇怪的是,你没有配K60的相关选项,为什么老出K60相关文件找不到呢?

楼主:
是啊,我也很奇怪,为什么总下载K60的东西。
烧录接口

如果勾选override就不能下载,提示下面的错误
Couldn't open micro file:
$TOOLKIT_DIR\config\flashloader\FreescaleFlashK60Xxxx96K

如果不勾选就能下载,但提示

Mon Jul 28, 2014 18:10:24: Failed to load flash loader: C:\Program Files (x86)\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5\arm\config\flashloader\Freescale\FlashK60Fxxx128K.out
Mon Jul 28, 2014 18:10:24: Failed to load flash loader: C:\Program Files (x86)\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5\arm\config\flashloader\Freescale\FlashK60Fxxx128K.flash

楼主:
和硬件有关系吗,我是用优龙的开发板来改的,CPU换成K22的,把U8和R28拆掉,把R29短接到3V3上。其它就没有改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和硬件有关系吗,我是用优龙的开发板来改的,CPU换成K22的,把U8和R28拆掉,把R29短接到3V3上。其它就没有 ...

硬件肯定有关啊。
你有对过KL26和K22的引脚兼容情况吗?
K22的外围是否正确呢?
至少你要保证K22的最小系统是对的。然后再查看烧录接口的处理是否正确,硬件不对肯定烧不进去。
给你我们MK22FN512VMC12 的原理图, 你参考下。
工程肯定是没有问题,我这边都能烧录。

楼主:
K22的FRDM可以买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K22的FRDM可以买了吗?

我知道的是已经有板子了,FRDM 板子和TOWER都有,但是官网还没有看到,所以购买情况你可以打个电话去问问: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sp?code=SUPPORTHOME
里面有个电话支持,你可以问问是否中国这边哪家代理商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肯定有关啊。
你有对过KL26和K22的引脚兼容情况吗?
K22的外围是否正确呢?

从原理上看是没问题的,两个引脚基本上一致,只有一个电源也飞线改了。
无解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原理上看是没问题的,两个引脚基本上一致,只有一个电源也飞线改了。
无解了。 ...

那你用你的JLINK给其他kinetis板子烧写看看,会出问题吗?

楼主:
JLINK和板子是好的,我把优龙的板子换回KL26,一切正常,但换成K22的就不行。真的是很无助啊,快要放弃换成STM32了,呵呵

楼主:
确认一下,K22不支持TSI的吗?原以为K系列所有器件都支持TSI的,但在规格书上好像没有提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认一下,K22不支持TSI的吗?原以为K系列所有器件都支持TSI的,但在规格书上好像没有提到。 ...

印象中应该支持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查看对应型号的参考手册,看看有没有TSI模块

楼主:
重新查了规格书,K22不支持,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重新查了规格书,K22不支持,呵呵

那就没有办法啊,以手册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