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基于STM32F103的SAE J1939的协议栈

楼主(2014-07-21):
找了很久,没有找到可以直接移植的基于STM32的SAE J1939协议栈,个人编写能力有限,已经找了好久。有找到PIC的相关的,但是参考价值不大。官网上找了也没有。希望哪位大神可以指点一二·~~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A:
:(  找个诊断软件,去采下OBD数据6PIN  14P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诊断软件,去采下OBD数据6PIN  14PIN...

    那得到的只是物理层的传输数据吧。但是, 还是很难得到明确的发送和响应的流程,对于应用层面的编程,好像参考价值不是很大呃。。个人能力有限,所考虑的只能到这里了。。。
    不知道大神有没有开发过?我现在有一定思路,但是不知道行不行得通就是了。想请教你一下呃。。

网友B:
本人的系统都是在 SAE J1939 上的, 不过很抱歉, 从来没有使用协议栈类的东西.
其实 J1939 并没有规定多少东西

网友B:
就你的思路, 就是应该状态机.
我的系统也基本都是基于状态判断和状态机的框架. 不过很抱歉, 由于涉及很多细节和通信协议. 除了状态机这个大框架, 不太容易再整理一个纯框架的东西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你的思路, 就是应该状态机.
我的系统也基本都是基于状态判断和状态机的框架. 不过很抱歉, 由于涉及很多细 ...

谢谢版主的答复~~·再跟您请教下,地址声明的过程是不是按照SAE J1939-81里面的声明流程图走就行了?

网友C(2017-02-07):
引用 网友B:
就你的思路, 就是应该状态机.
我的系统也基本都是基于状态判断和状态机的框架. 不过很抱歉, 由于涉及很多细 ...

J1939协议中的制造商代码向谁申请啊,中文版是向CATARC申请,可是联系了,对方一问三不知!苦恼中!能否指点一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J1939协议中的制造商代码向谁申请啊,中文版是向CATARC申请,可是联系了,对方一问三不知!苦恼中!能否 ...

我好象见过一些 IC 厂商提供了零碎的 协议参考资料. 但是我也没有用那些代码.
其实都没有仔细去看过. 都是自己写了一些, 应该具体协议的代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好象见过一些 IC 厂商提供了零碎的 协议参考资料. 但是我也没有用那些代码.
其实都没有仔细去看过. 都 ...

我可能说的不详细,J1939-81协议CA的名字中有11位的制造商代码域,这个代码不知道到哪里申请啊!这个网络管理层中一定会用到的!

网友D(2017-07-20):
楼主搞成功了没?我最近也接到了这个要求,103上实现J1939-21协议栈,头大啊,望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