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问答] 51上实现了MPU6050的DMP,但是yaw角度不准确

楼主(2014-07-21):
如题,我本质就是想测试这个航向角yaw,但是通过四元数得到的原始数据计算出欧拉角中yaw不准确啊,另外两个角度我测试是比较准确的,和手机上的对比过了,但是yaw测试相当不准确啊,网上查了资料说是必须要有磁阻才行啊,那难道必须得换MPU9150?

网友A:
源程序能共享吗,正想看啊,能发一份给我吗?64480730@qq.com

网友B:
yaw没有磁传感器的校正,肯定和手机上的航向是对不上的.如果你只要YAW,用指南针模块,5883就行了.

楼主:
怎么回帖不显示?

网友:
你确定你上传的源码可以在51上跑?

网友C:
能否指点一些问题啊............

网友D(2014-08-31):
额 最近也在做   可是显示的数根本都是不变的

网友E(2014-10-04):
初学者表示完全看不懂

网友F(2015-03-09):
这源码不是51的。。。

网友G(2015-09-21):
确实不是51的

网友H:
YAW的解算需要加速度计和磁力计相结合,你可以自己推倒一下,看一些理论

网友I:
51 过时了

楼主(2015-10-23):
引用 网友F:
这源码不是51的。。。

源码就是源码,谁说是51的?移植了才叫51的代码,那就不叫源码!搞程序的,怎么这个概念都混淆?

楼主:
源码就是源码,谁说是51的?移植了才叫51的代码,那就不叫源码!搞程序的,怎么这个概念都混淆?

网友(2016-06-06):
你好  可以分享下你51移值的程序吗? 2413529458@@.COM  我移值数据全是3

网友J:
引用 网友H:
YAW的解算需要加速度计和磁力计相结合,你可以自己推倒一下,看一些理论

我发现用磁力计,横滚对YAW影响很大,俯仰影响很小(但也有微小的影响),水平放置时测出的YAW很准确,倾斜后就会有变化,特别是横滚影响很大,是不是要用加速度去补偿?有没有具体算法?

网友H(2016-08-13):
不对吧,解算不存在任何问题,只有在俯仰角为+-90度的时候,由于万向节锁,解不出来横滚和偏航,只能用四元数算

网友K(2017-02-25):
大神,能不能给一下在51上跑的代码,我自己写的能输出原始数据,使用卡尔曼滤波函数和四元数软解后,输出全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