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 28X系列单片机内部模拟比较器问题

楼主(2014-07-21):
我用的是F28069,内部自带模拟比较器功能(COMP)
整个datasheet上只注明了反向输入端 可由内部DAC接通 或者 外部接入
问题是 它整个文档都没讲比较器正、反向外部接入GPIO是哪一个,
我看过了所有GPIO引脚复用功能的表格,真的没有讲哪些用于比较器输入口的,
只有 Comparator x OUPUT ..
有谁能解答一下吗?

楼主:
自己解决了。。。
原来ADC模块不进行配置,
Ax和Bx端口默认就是比较器的输入端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解决了。。。
原来ADC模块不进行配置,
Ax和Bx端口默认就是比较器的输入端口。。 ...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