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看运算放大器的图的问题

楼主(2014-07-21):
(无正文)

网友A:
4脚吗?那是地,接电源负,也是输入和输出的公共端。

网友B:
表示地线,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4脚吗?那是地,接电源负,也是输入和输出的公共端。

我说的不清楚,现在图改了,你可以再帮我看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示地线,接地。

我说的不清楚,现在图改了,你可以帮我看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的不清楚,现在图改了,你可以帮我看一下吗?

那不是有管脚号么?
比如左边第一根红线连接5脚和10脚,红线是运放内部引线,其实这种表示方法我不喜欢。

网友C:
有管脚号的,在圆点附近

网友D:
那不是管教的意思吗。也就是说那2个管教都是对应2个放大器的同一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