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编码器AS5040 波形这样有问题吗

楼主(2014-07-21):
用磁编码器AS5040测量电机的转速,用的是默认的模式,电路原理图

恒速让电机转动,用示波器测量正交A B相的波形如下:

发现超前角度不是恒定的90°
这样是不是有问题啊?
如果有,是哪里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波形图

波形图

楼主:
有没有知道的

网友A(2016-01-05):
我用tle5012b在做

网友B(2016-08-16):
这个可能是偏差太大了 磁铁安装有没有问题?

网友C(2018-10-16):
求工作原理

网友D:
机械编码器,波形非50%占空比,角度差异大比较常见,磁编码器一般来说,占空比和角度差都比较准确。
你这个从1:3到1:1的占空比变化真的有点大。不过只贴了一个通道的,如果另外一个通道大家相对还是比较差不多的话,测试应该问题不大。
编码器原理具体怎么产生不详细介绍了,总结起来其实很简单,如果器件不转动,没有脉冲出现。
如果器件转动,那么如果以A相为基准,B相会根据转向不同,产生同周期落后或者超前的方波。
测试AB相对超前滞后,可以知道转向,测试方波速度,可以知道转速。
一般来说,单片机可以以某相的一个边沿比如下降沿为中断,中断之间的间隔,就是周期,进中断测试另外一相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就可以获得旋转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