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符号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7-21):
请问大家。MISO后面的3和4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注释3、注释4

楼主:
请问跟没注释有什么区别哦。SPI1 MISO有什么区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跟没注释有什么区别哦。SPI1 MISO有什么区别。

:L
没区别。有这种标注,意思是在本页文档下部有注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跟没注释有什么区别哦。SPI1 MISO有什么区别。

也有的文档把注释放在最后

网友C:
上全文 帮看 帮解释

网友D:
master in slave out

楼主:
谢谢你们,我知道了。文档下面有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