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72C8 内部FLASH写数据,在IAR正常操作,KEIL就不行

楼主(2014-07-21):
STM32F072C8 内部FLASH写数据,在IAR正常操作,KEIL就不行,当执行写操作时,直接跳到HardFault_Handler,在IAR里不做任何改变,一切正常,
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 或者有我没想到提示一下

/******************************************************************
名   称:void Flash_WriteNByte( u32 Addr, u32 *pH, u16 Len )
功   能:写多字节数据
参   数:Addr  地址,必须是2K的倍数
         pH     写入的数据指针
         Len    写入的长度
******************************************************************/
void Flash_WriteNByte( u32 Addr, u32 *pH, u16 Len )
{
    u8 i;

    FLASH_Unlock();

    FLASH_ClearFlag( FLASH_FLAG_EOP | FLASH_FLAG_PGERR | FLASH_FLAG_WRPERR );

    FLASHStatus = FLASH_ErasePage( Addr );

    for( i=0; i<Len; i++ )
    {
       FLASHStatus = FLASH_ProgramWord( Addr + i*4 , pH[i] );  //
    }

    FLASH_Lock();

}

这是写操作, 执行这一句就会出错 FLASHStatus = FLASH_ProgramWord( Addr + i*4 , pH[i] );  注意: 在IAR里一切正常

网友A:
整个程序打包发上来,我测试下看看;

网友B(2015-07-17):
版主,请问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2016-01-08):
碰上同样问题了。有人解决了吗?

网友D:
擦写flash的函数要运行在ram里面,iar只要定义ramfunc就自动完成了,你需要看一下keil里面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E(2017-11-02):
做个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