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版主请教一个关于STemWin的问题

楼主(2014-07-21):
如上图所示GUIDRV_FlexColor_SetFunc函数中的控制器的选项,如果选用的控制器在这里面找不到,要怎么办?
比如说RA8875,用FPGA做控制器的显示屏。很期待能得到各位的答复。谢谢、。

楼主:
没有人知道?顶下。

网友A:
用的控制器如果列表里没有,可以自己写驱动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控制器如果列表里没有,可以自己写驱动代码

写了驱动代码后怎么和STemWin结合呢?那这个函数的初始化要怎样进行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写了驱动代码后怎么和STemWin结合呢?那这个函数的初始化要怎样进行呢?

自带模板,不过你可以看看例程是怎么做的

网友C:
自己写好驱动,嵌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