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MX6Q-SDB公板camera无法打开

楼主(2014-07-21):
各位大神,我现在使用MCIMX6Q-SDB公板开发,它有两个地方接camera, J5接MIPI的OV5640,J9接CSI的OV5642. 现在的情况是,买过来的板子J5没有焊接连接器的,所以不能用,只能使用J9的OV5642.

   我将OV5642放入连接器,开机,点击camera的app,会报“camera is not connect.”,同时串口会报“v4l2 capture error: slave not found!”.

    同时我们从代理商哪里借了一块一样的板子,他上面J5和J9都是焊好了连接器的,我把OV5640和OV5642放入他们当中,烧入同样的image,在代理商的那块板子上,所有的camera都能正常使用,拍照摄像什么的都可以。

    我现在困惑的就是同样的板子,为什么结果却不一样? 我自己的这个板子该怎么弄才能让它正常工作?

@FSL_TICS_Rita @FSL_TICS_ZJJ

网友A:
楼主你好,你的问题我明天会帮你转给我们的I.MX工程师,请耐心等待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的问题我明天会帮你转给我们的I.MX工程师,请耐心等待下。

谢谢了!请尽快安排一个工程师来看看。我好像知道这个问题跟后置摄像头有关,但是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了!请尽快安排一个工程师来看看。我好像知道这个问题跟后置摄像头有关,但是不知道如何解决。 ...

嗯啊,待会FSL_TICS_Rita会帮你解决。

网友B:
楼主你好,这个问题我需要帮你先确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这个问题我需要帮你先确认一下~~

hi,你好。
这个问题我解决了, 就是把后置摄像头给禁用掉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hi,你好。
这个问题我解决了, 就是把后置摄像头给禁用掉就可以了。

非常高兴你的问题已经解决哈~~看到您发的别的问题的帖,我正在帮你确认,请耐心等待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