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信号完整性高手,更新电路图和布局图

楼主:
求助,请问传输线上出现这个怎么解决,等待高手支招。

下图是出现信号的电路,左边过来的是微弱脉冲信号,我是在最右边R6测得的上图的信号。

下图为pcb布局图。

网友A(2014-07-21):
有单独的所谓“信号完整性”高手嘛?
这个与你的设计比如走线有关,建议提供更多的资料。

网友B(点评):
就是这个看法,既然发帖求助,就要尽量提供详细信息。

网友C:
@不懂装懂的maychang

PowerAnts -15

网友A:
原理图留待高手去检查。
我对PCB提点看法。
1.此板的GND处理很奇怪或者说很不好,根据走线的颜色应该是四层板(如果不是四层板而是两层板,问题更大)。中间至少要有一层完整的地平面,将top和bottom层重要或敏感的走线用尽可能多的地孔和地铜进行包地处理,并根据阻抗需要,调整线宽和参考地的位置。
2.所有接地管脚通过地孔就近连到地平面(尤其是IC1、IC4和SMA插座等),在其他位置也尽可能多的放置地孔和铺地铜,地孔越多越好(图中的板子,地孔不仅少而且不合理)。
3.很多器件的布局和走线不是很合理,比如R3和R16可以考虑交换位置,这样走线减少了拐弯就会更直接更顺。
   WP2处走线也很别扭,可以考虑将WP2挪到C12和R19中间。
   因器件布局不合理导致走线不顺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C31、C7等。
   两组电源在同一层的走线建议适当远离。
4.结论:此板的GND处理很失败(过孔少,地铜不完整,有孤立铜皮),布局布线有很多可以优化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留待高手去检查。
我对PCB提点看法。
1.此板的GND处理很奇怪或者说很不好,根据走线的颜色应该是四层 ...

感谢对本人pcb指点,我说一下本人的观点。
第一版本,此处地是完整的,级联运放后在后级出现震荡,故此版本挖掉运放下面铜皮,以减少寄生电容。
我这里没有仪器控制阻抗。

网友D:
地线有环路,参考不完整,大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对本人pcb指点,我说一下本人的观点。
第一版本,此处地是完整的,级联运放后在后级出现震荡,故此版 ...

即使为了减小寄生电容,也不用挖掉运放下面的地,挖掉运放管脚/焊盘下面的地就可以。
就PCB而言,最大的问题就是地处理的不好,“所有接地管脚必须就近用地孔直接打到地平面,而不能用较长的引线来接,地铜越完整越好,地孔越多越好”。
至于需不需要控制阻抗要根据情况而定,如果需要控制阻抗,你把阻抗线用特殊的线宽表示出来,然后告诉板厂帮你调整就好了(比如告诉板厂,0.33mm的走线需要控制阻抗为50欧姆,其参考地是xx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使为了减小寄生电容,也不用挖掉运放下面的地,挖掉运放管脚/焊盘下面的地就可以。
就PCB而言,最大的 ...

谢谢,线缆信号链接到这个板子,我如何控制这个线缆的阻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线缆信号链接到这个板子,我如何控制这个线缆的阻抗

你这种座子一般是接同轴电缆的,同轴电缆是有阻抗的,大多是50欧姆。
当然,估计也可以根据你的要求进行定制。

网友E:
楼主电路设计不合理:
(1) 因为放大器放大倍数不超过1.2倍,输入是微弱的高频脉冲信号。假设输入20MHz,0.1V的信号,线路上任何节点的信号电平都不会超过0.2V,因此,楼主电路中的三个二极管钳位保护就显得多余。
(2)第一级运放小信号放大用较高电压11V供电,第二级放大器反而用较低的电压4.9V供电。这显然不合理,应该相反:第一级用5V供电,第二级用12V,或者都用12V供电。
(3)要命的是楼主电路图中的R2、R15以及R3、R18组成的分压电路想获得运放供电电压的一半,打算为单电源供电运放提供参考,其实徒劳。因为分压电阻值大,负载电阻值小。
总之,楼主放大器电压放大倍数几乎为1,信号失真严重,带宽1.7MHz~290MHz的宽带放大器还不如一段导线。也许楼主电路是为了发帖瞎编的。

改成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电路设计不合理:
(1) 因为放大器放大倍数不超过1.2倍,输入是微弱的高频脉冲信号。假设输入20MHz,0 ...

第一级放大倍数为5.4,第二级放大倍数为4.6。我信号放大时没问题的,只是中间有这个噪声而已。

网友E:
引用 楼主:
第一级放大倍数为5.4,第二级放大倍数为4.6。我信号放大时没问题的,只是中间有这个噪声而已。 ...

如果楼主电路无误。这是硬伤:

(3)要命的是楼主电路图中的R2、R15以及R3、R18组成的分压电路想获得运放供电电压的一半,打算为单电源供电运放提供参考,其实徒劳。因为分压电阻值大,负载电阻值小。